谁能帮我?

楼主(2010-12-07):
HP4416S
笔记本
电脑不通电怎么回事?
笔记本

网友:
板子不在你那吗?量一下呗!

网友:
笔记本不通电不怎么好修。

网友:
检查插线板发现电源插线板正常,然后拔下电源适配器的电源线,用一块充满电的电池开机仍旧不能开机,说明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均为问题。如果再不行就检查电源开关,拆下电脑外壳,检查开关按键,发现里面有些许氧化,用镊子小心清理打磨,然后开机测试正常,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LZ什么信息都不告诉别人就这么问!我想告诉你能帮你的人可能不在这个论坛里。也许在天上。也只有那里的人的这个本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