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暗屏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台T42的暗屏,查灯管,高压,屏线都OK,确定主板问题,查屏接口一保险坏了,我想不会就这样吧。换上还是一样。查屏供电正常,信号BACKICHT—ON不正常。查是PMH4 55PIN控制。把角撬起。正常,上屏OK了

网友:
灯管问题  ,,试着换灯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