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20寸,改高压调之后。通点一顺间华频。切换屏幕的时候花屏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通电。花屏。然后就好了。开机后。花屏。。一有显示的时候就好了。
发现他花屏的规律是。。屏幕切换的时候显示器不是会黑一下吗?他就在那一下花屏。这是怎么回事?进系统那些都没事。进系统之前。他跳页面的时候。就是黑屏的时候。就会花一下。。开关能正常控制显示器开关

网友:
不供信号时花不花?

网友:
不花。就是切换时候花。进系统的时候。一跳过检测花面。他就花。。然后又正常。他花的时候。是因为灯光切换不过来吧。。。一过第一个检测花面。正常来说他是应该黑一下。。可是他就是在那里花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我有遇过啊....后来我也搞不明白是那里的问题啊~~~我直接换了一块驱动板就好了!..
切换屏时会花屏那块驱动板,上面的主芯片我都换过,结果还是一样..再把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叫做BIOS吧!!用来写程序的芯片也换.还是问题依旧....最后不想搞了.直接换驱动板,一切正常啦!!!

网友:
如果是改的高压板   亮度信号 接的对吗?  有些显示器亮度信号没接对  开机要花一下   其次要考虑驱动板    以前修过一台显示器   刷程序好了

网友:
也就是这么点问题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能只是ON/OFF线路上电容放电不及, 楼主可加一个4.7K~10K左右电阻接地试试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