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干南桥,谁给我个理由

楼主(2010-12-07):
      自己用的HP NC6400,集显的,最近出现一烦人问题:每隔二天三天,早上第一次开机,会出现重起,自动重起好后,进入系统,会死机一次,强制关机,再开机,一天使用正常。重起和死机没有先后,有时是先死机,后重起!

我做的处理:
散热处理好,内存换过,硬盘换过,当然,系统也换了N个。在事件查看器下,有如下提示:

提示大概是说的网卡没有找到网络,我把集成网卡已经关掉了,用的无线,无线是正常的,集成网卡插上网线,使用也是正常的

这鬼本子给我的感觉,就是SB出问题了,我想干,却没理由,大家出出主意杀不杀?

目前在使用集成网卡上网

网友:
加焊一下看看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是郁闷,以前修过一台,每天第一次开机会蓝屏一次,然后再开就一天都没事,怎么搞都没事,但每天每一次开机时都会先蓝屏,后来换了内存问题就解决了,

网友:
不妨做一下南桥试试,  如果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的话供电也不能放过, HP 的商务机大多容易南桥脱焊

网友:
做个南桥连拆机又用不了多少时间,你这样心烦着倒真对身心有所影响

网友:
建议先加焊网卡看看,是不是网卡虚了?

网友:
做一下试试

网友:
加焊一下,也没风险
,楼主不防花半个小时整一下,好排除你心中疑惑。

网友:
老大,想干就干,不需理由

网友:
换网卡芯片说不定就好了!

网友:
加焊还是容易的,试试吧,你的水平干个南桥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要是自己的本子的话建议还是换掉得了,

网友:
我说的是换掉南桥,不好意思,

网友:
自己的本子下不了手,是吧?发来我帮你干

网友:
版主  NC的机器 不是通的是 CPU  座子问题吗?  NC6000啊 什么的 最好也把CPU  座子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