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 不充电

楼主(2010-12-07):
接到一台T42 不充电,ADP3806没有工作,1 2 3 脚有16V,别的脚都没有电压,换过3806,D9,Q73,Q32都换过,PMH4,H8都换过,后来发现,H8的102脚没有和PMH4通信,103脚有3.3V的信号,但是换过H8还是没有,不知道怎么把这个XP-DATDA的信号修出来,
不充电

网友:
跑电路啊/现在就是充电那快了

网友:
修好了,原来是H8旁边的D7坏了,

网友:
D7在哪个位置啊,楼主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 就好了

网友:
你查H4和H8之间有什么东东,说的就是那个二极管吧?那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有点位图的很好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