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788DF 的维修

楼主(2010-12-07):
机器拿过来不开机,拆机发线保险已烧,测300V滤波电容两端,没有发现短路,桥堆也好的,电源芯片5个脚的,开关管也在里面,测了也没发现有短路,换保险,开机,啪  !保险烧了  。晕了。再测桥堆短路了,看下电源芯片5个脚的 IC601 型号是 DP904C  发现,它的1脚和2脚有打火的痕迹,(1脚接300V   2脚接地),桥堆换了,把DP904C 拆下来,用酒精把1  2  脚之间洗下,用刀片把脏物刮干净,再装上去,换保险。开机听到滴达声(消磁继电器的声音)再看画面OK了。

网友:
好经验啊,思路清晰,以后注意了,烧保险要查原因。。

网友:
这么经典的维修范例怎么没人?

网友:
还经典呢,现在谁还在修CRT哟,,,

网友:
904C烧的机会不多

网友:
这个要换芯片才可以的,不然过不了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