柯尼卡2400W 打印机 故障求助 急

楼主(2010-12-07):
请问哪个大侠知道机架传感器在哪个部分????
求助

网友:
把纸张拿出来,在纸盒里面有一个黑色的挡片。连着那个就是传感器。
把前面板打开,硒鼓拿出来也可以看到

网友:
错误代码17H是怎么回事呢?二楼的?

网友:
17H为机架旋转故障。 机架电机M2 或机架定位传感器故障!

网友:
哪位大侠告诉我机架传感器在那打印机的那一边?

网友:
别搞那么复杂,把纸拿出来,使劲拍他两巴掌,没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