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有新问题,饼哥等高手来解释下VTT和VLDT

楼主(2010-12-07):
我在很多资料中发现了VTT和VLDT的身影,只知道VTT叫AGTL总线终端电压,VLDT叫总线电压,不知道他们的区别在哪?测量点在哪?哪些型号主板有这些信号?望各路高手多多指教!为我们这些新手解惑!谢谢!

但在饼哥讲专用芯片W83304D的视频中,有一个阶梯时序,中间有两项“VTT&VRAM&1.25VREF”和"1.2VLDT",前面一个VTT是什么?我想把视频截图传上来,但是xls格式的文件不知道怎么传。

下面是我找到的以前饼哥回复别人帖子的话,其中的"775  脚VTT_FSB"是不是就是VLDT?VLDT是不是和VTT是一个电压?
"你所说的CPU VTT 一般 478板 就是 VCCVID   775  脚VTT_FSB 都是1.2V
775的 在CPU和北桥中间的一个MOS   S极
478的 来路很多。一般在CPU座VID信号  那最边上一排  第4脚可以测到 1.2V
这个电压是给CPU内存VID电路提供电压。CPU  VID电路才能工作 发送VID信号给PWM

VTT正常后。经过 三极管转换信号。一路送给CPU  作为VTT_PWROK  ,CPU收到这个信号才发出VID组合
另一路送给PWM  当做EN信号。PWM收到这个EN,且收到VID  同时 其工作电压都正常 才能发出CPU电压"

网友:
  AMD的主板 CPU供电的电源IC的EN信号 是不是也是由VTT转换而来的啊

网友A:
VTT 是INTEL 芯片组 总线电压
VLDT是AMD 芯片组  K8 平台 总线电压

网友:
是这么回事啊,最好有哪位高手把同功异名的符号编一个表,新手就会少走好多弯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但在饼哥讲专用芯片W83304D的视频中,有一个阶梯时序,中间有两项“VTT&VRAM&1.25VREF”和"1.2VLDT",前面一个VTT是什么?我想把视频截图传上来,但是xls格式的文件不知道怎么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TT 是INTEL 芯片组 总线电压
VLDT是AMD 芯片组  K8 平台 总线电压

是这个意思!

网友:
vccvid 478 主板才有,普通主板由运放+MOS产生, 部分华硕主板由 5脚黑色芯片产生

网友:
那 AM2的假负载怎么有VTT  VLDL-A  的测试点呢

网友:
也就是cpu参考电压……同时为cpu座到北桥的数据线做上拉供电……有的也为vid做上拉……记住cpu核心附近有个1.2v电压就行了……此电压也到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