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5sl 层间断路

楼主(2010-12-07):
开机电流到0。92 左右就不动了,用手按住北桥边的电路板,开机就能跳0。92-1。2几。(不上内寸的情况下)这种情况上了内存肯定开机了。
确定不是北桥虚焊,或者北桥坏,肯定是断线了,哪位能大概告诉我像这种电流大小,不按的时候0。92左右,按住0。92后就有个1。2几的跳变,一般是哪个信号线断了啊。
信号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,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啊?

网友:
你的手指是绝缘的嘛?会不会是显卡或北桥周边元件空焊啊?

网友:
0.92A应该跑到显卡哪里了吧,我现在用的F5SL是自己修好用的机,1.19A左右就显示了,是外接的显示电流没接液晶屏~~~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呢?

网友:
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哦,位置就在北桥与内存之间

网友(2011-01-11):
遇到类是的问题 跑0.9什么都没读取 别想太多

网友:
遇到进水的机器就比较麻烦了,如果是供电方面还好,信号断线短路就不太好搞,昨天修了个进水的还好是供电夹层短路,补了5根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