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K8 PS2口供电不足实例

楼主(2010-12-07):
故障现象:V星K8的主板开机后键盘上三个灯狂闪,键盘不能用。
维修过程:首先测量PS2口的供电,万用表显示为3.7V

电压明显偏低,正常应该为5V。按一般维修方向来说,首先摘除PS2接口的排容,贴片小电容。再测,还是为3.7V。接着测量472的排阻,测量结果排除两端都为3.7V,说明是前端供电有问题。于是跑线路看是哪个元件供的电。一般来说主板的PS2的5V供电是由5V或5VSB过来经过一个电感再经472排阻,再经过排容进入PS2接口。而在这块主板上没有找到电感。于是从472排阻的另一端开始寻找线路

从472排阻一端出来有跟粗线(主板中的粗线为供电线),延着粗线走到USB接口边上的二个0欧的电阻

继续跑,跑到一个P07D03的八脚元件,与其1脚相连。

此管为复合MOS管芯片,它内部集成二个MOS管

经测量,D1二个脚为5V,D2二个脚为3.3V,S1为3.3V,S2为5V,G2为3.8V。跟据经验,D2二脚应该为5V,G2为10V。这里明显不正常,于是更换P07D03。再测量D2二脚已为5V,G2为10V。再测量PS2的供电已经正常了。

此板修复!

注:多数V星的主板PS2口的供电都由类似复事型MOS供过来的。在检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

网友A:
楼主不错哦,PS2供电不足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?

网友:
不错!很好的细路

网友:
思路真清楚,值借鉴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楚,很适合学习

网友(2015-12-05):
跑线图片怎么不能看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错哦,PS2供电不足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?

键盘不认和不能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