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明基L4S5MG/GX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12-07):
明基L4S5MG/GX维修一例
客户拿了块明基的主板来修是通电不开机,通电发现RT9173严重发热,测量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1.3V,应该属于正常,但该芯片发热怀疑性能不良,更换后还是一样,怀疑负载版短路,但打阻正常,算了,先放弃,测量其它地方,测量内存供电正常,测量发现桥0 V没供电,在废板拆了3055管更换供电管APM2055还是没输出,怀疑LM324不好,更换,情况依旧,外围零件测量都没问题,此刻维修陷入困境!!!想了想实在没道理!!再次在废板上拆了个供电管换上去,通电,北桥有供电1.8V,RT9173也不发热了。哈哈,上U 上内存插测试卡插显示器,跑码正常,显示器显示正常,自此该板维修完成。(该板的桥是S650GX+S962,所以供电1.8V是正常的)(原来板上的管和我拆板的管拆出板后都有用万用表测量都是正常的,以后不能太相信用表测量的结果!!)

网友:
3055管  难到拆下后,没有打阻值看下是好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了,和好的管的阻值是一样的,正负交叉测量都是和好的管阻值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mos管有软击穿的 尽量用新件,如果有的话

网友:
这板是ecs的

网友(2011-07-19):
软击穿比较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