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搞定三星显示器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台943nw 19宽屏显示器, 客户拿来时指示灯亮不开机 ,初步判断电源问题或者是按键和开机电路故障,打开机器一看电源板5v滤波电容爆掉,高压供电滤波电容也爆掉了 ,心想问题简单,于是报价60大洋,换掉所有电容,开机,屏幕不亮,指示灯常亮说明也开机,斜视屏幕有很暗的人影,判断高压电路没有工作,开始测高压电路工作条件(vcc gen adj dim)发现vcc没有,逆向查电路从电源电路过来的vcc经过一颗限流电阻才给高压板供电,测电源端有电压17v送过来,测高压电路端无输出,确定电阻坏,由于手头没有同样的限流电阻,加焊锡丝搞定,开机一切正常。建议新手修这种情况的时候,首先看看高压电路的工作条件再换通用版。再此上高压电路的开启原理图供新手学习

网友(点评):
C3起什么作用? OFF时,Q2C极的12V从哪来的?

网友:
高压条供电的电容坏了一般保险电阻也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别在那里误导新手。限流电阻不能用焊锡丝代用的  限流电阻在电路中是有不可以取代的作用  在开机时限流电阻起电流对后面电路的冲击  后面电路短路还起保险作用。

网友:
限流电阻用其他的替换怕是以后会留后遗症吧,一般来说尽量换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限流电阻在应急维修中是可以通过短接来实现的,一样的限流电阻恐怕不是那么好找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铁丝, 也就是电容的引脚来短接的.

网友:
长见识了!高压板我还没修好过,都是换···

网友:
那个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,不可短接。

网友:
很好,很快速收60大洋

网友:
尽量换电阻!!!!!!

网友:
有争论就有进步,向各位师傅学习!!!

网友:
从你给出的那个电路图,真不知道Q1的集电极的高电平哪里来的!???

网友:
一个双灯高压条才9块钱,还值得修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装的比较稳定,而且是简单问题,高压条都修不到的话,还能修什么?

网友:
学习了,侃了这篇文

网友:
一般修的话利润比较大 啊

网友:
短接限流电阻来试机是常有的事,但不应该就这样交给客户使用,要对客户负责才行

网友:
好像收费也不高啊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的电路图有明显的错误!
OFF时,Q2是不导通的,集电极也就是C极哪来12V?
图不对、文字描述的也有问题。
建议重新编辑一下。

网友:
图中c3为耦合电容,q2 c电压就是高压板供电电压 其实开启原理就是控制dc-dc控制电路的供电

网友:
学习了 很不错 价格看情况定吧 不要担心 不会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