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板带不起负载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个tcl的液晶显示器,不接驱动板都有13v,接上电压都一直跳,电源ic是 ld7552换了,431,光耦都换了,还是一直跳变,驱动板我直接接5v的可调电源,能够开关的,论坛有说100k电阻不良的,也换了的,求高手帮忙

网友:
换一下大的两个三极管

网友:
一般红圈内的材料损坏或性能不良会造成你上述故障!

网友:
查LD7552启动电压稳定不,不稳一般是35V47UF电容变质。

网友:
LZ:搞好了没有?是什么问题呀?

网友:
开关管换下。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,你最先就应该考虑开关管S极接的一个0.2欧左右的电阻是否坏掉。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光藕,芯片继续供电脚电阻二极管。开关管G极的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35V47UF电容也很重要

网友:
开关管S极接的一个电阻阻值变大

网友:
启动电容容量变小了吧

网友:
35V47UF电容变质

网友:
不知楼主修好没 上面的都说得好金典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