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s780m02 跑D5

楼主(2010-12-07):
drs780m02 跑D5  电压正常 有复位

网友:
是内存没检过吧

网友:
查内存工作条件,或者压压桥看一下啊

网友:
查查内存的主供电 SPD供电 上拉电压 时钟是否正常。顺便看下内存槽和内存金手指是否氧化。如果都正常为总线问题,插上内存假负载对地打AD线阻值,来判断是否北桥坏。如果北桥良好,打南桥总线的阻值。这种情况为当自检经过北桥/南桥/内存,北桥或南桥有问题就卡在那儿了,这种可能性小。

网友:
D5就是内存没过,换内存试试,另外就是内存供电!以及北桥了!

网友:
压一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