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上不了网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一个客户报修台式机上不了网,过去一看,是英文的系统,INTER945GCL原装主板,看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有网卡驱动好几个是感叹号的,于是认为驱动没有上好,结果用驱动包打了一下驱动 ,还是驱不上,上官网下载安装还是没用 。于是换个PCI网卡 ,一插  ,还是一样有感叹号。结果认定是系统问题,重新装系统,OK!搞定!

网友:
嘿嘿。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,但还是要经验啊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那是不是得先把原来的驱动给卸载了,再装就好了。用驱动精灵打驱动不是很好嘛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少文件了,重装系统修复完全

网友:
软件问题  有时候就是很简单  就看你是否多试几次

网友:
都上不了网 ,用驱动精灵没有用的 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