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M352E掉电!求助中

楼主(2010-12-07):
INTEL的CPU  测量电压CPU瞬间有0.7的电压 其它正常!CPU的电感瞬间0.7电压  但是CPU里面的滤波电容一直是1.05电压不变!有时电压不掉一直在2A左右  但是电感一样瞬间0.7  就掉! CPU供电换过了是LTC3734的也是一样情况  旁边电容 电阻都是对的!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:
谁能回答一下啊! 不要沉了啊! 急需啊  谢谢各位大侠了啊  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如果只是不过U的维修个人认为:
查看IC的供电、时钟上、复位、PG、VID,其次要看内存、显卡供电是否由于供电异常导致不跑U.其它引起的原因就不好说了,要具体看图纸来处理了。

网友:
U无电压有2a电流,那肯定是有短路了,。

网友:
是不是cpu坐空焊啊,给它弄一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