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修复两块南桥发烫的主板

楼主(2010-12-07):
  有两块技嘉8I845GVM-RZ主板,以前是上电南桥发烫,以为电南桥坏,一直放在角落里。今天在论坛里看到有一篇讲主板通病的贴子。里面正好有这个主板的通病。闲来无事,把这两块板子翻出来,测了一下3054果然坏,找了半天没找到3054,后来用2054换上,上电跑码,摸南桥,温度正常。感谢论坛及高手们的无私奉献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,3054是南桥供电CMOS管么?

网友:
幸運兒降臨,恭喜

网友:
呵呵。我也有南桥发烫的。。

网友:
呵呵,这是巧合吗

网友:
能说下是什么主板吗

网友:
论坛里好多维修知识!

网友:
技嘉845的板子,遇到过好几例这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有这样的,这也能遇到啊。学习了

网友:
一般是北桥的主供电断开所致!

网友:
谁能解释下为什么这么烫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蔡杰赢 -10

网友:
我也有块技嘉的点不亮 后来把北桥用风枪吹了吹 点的亮了 就是温度有点高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:
可以找个3055代替

网友:
要是117也跟着发烫呢 ?

网友:
都是1.5v没有出来,换上就好。

网友:
你说的技嘉这块板的这管子应该是15N03H型号吧,是不是之前已经修过得了?

网友:
楼主修个供电都这么兴奋?你以前都干什么去了?供电不正常你没发现?南桥烫就一定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确认是3054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确认是3054,之前未修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