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0 插网线没反应

楼主(2010-12-07):
       HP540 故障现象:可以亮机,进系统正常,无线网卡也可以用,就是有线网卡可以检测到,驱动也正常,就是插网线上去后没反应。系统右下角图标总是打叉,RJ45头上的灯也不亮。

      换过网卡芯片 不行。 以前没修过这种故障,一下没有思路。望高手指点一下,应该从哪里入手。 就是网卡是怎么来判断网线插进来没。

网友:
看看网卡接口到网桥之间的线路有没有断,我以前遇到过断线的,就是和你说的一样

网友:
看看网桥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网卡换个试一下,不行做南桥是一下。

网友:
我的DELL  D620 也是这个故障参考楼上说的仔细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