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台联想E280S本子,键盘时灵时不灵,键盘换过,KBC也换过,键盘接口值也正常,找不到是怎么回事,有时候用一天都是好的,有时候几分钟,就挂了,哪位师傅能帮帮忙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有排容就拆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图纸是有排容得,但是板上没有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网友:
如果KBC换了,接口加焊了,那很可能就是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