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S649北桥掉了一个焊点,不知还能不能用,大家帮忙看看。。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如图上箭头位置掉了一个焊点,在主板焊盘上看好像没有用,锡球已经已经植好,不知焊上去行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对照主板看看是不是空脚就知道喽,很容易掉的一般是空脚

网友:
如果不是接地的焊点 就很麻烦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空脚  看看焊盘有没有线连着这个点  要没有就是空点  掉了没关系  只要不鼓包

网友:
都植好好了那就吹上去啊,好坏不就知道啦?

网友:
看一下板子上是不是空脚 如果是掉光光也没事 呵呵

网友:
要是供电的话也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换上不行再找同一型号的重做桥啊!

网友:
找到主板上与桥相对应的点用万用表测量一下,看是不是空点就可以了,如果不行的话,就只能更换一颗桥重新做上去了

网友:
等等看结果如何!学习学习!

网友:
做上去了,不走码~
这个点用万用表打了,也看了焊盘上没有线路连接,好像没有用。。
做完以后芯片没有鼓包,打了内存、PCI-E、CPU座的阻值,都正常,各路电压也正常,CPU复位、时钟、电源好信号都有,CPU座上带灯负载也没有发现异常,各插槽复位也都正常,不知为什么不走码。。。
BIOS刷了、也换了,就是不走~~

网友:
桥挂了,有时温度高出那么几度就挂了,不一定要看到鼓包,如果鼓包算是严重爆桥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高温度才210度就挂了~~

看体质啦,我试过加焊NF2的桥,温度升到190就听到“啪”一声响了,而NV6100的桥有时上到240度都没事,加焊完一样可以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