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电脑桌面。打开游览器跳动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,遇到台机子。进入系统正常。打开浏览器发现,浏览器跳动。不知道怎么回事
,还有在桌面右击鼠标,发现一样的跳动,就是说运行桌面上任何什么东西都是跳动的。开始以为是病毒,于是扫了一遍。发现还是不行,奇怪的是只要按键盘上面任意健就好了,在次开机同样现象,重装系统一样效果。请问怎么一回事呢、谢谢

网友:
看看显卡驱动装好没?

网友:
跳动幅度大吗,是跳还是闪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些都是正常的,驱动排除显示器排除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出现闪动现象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当时是键盘的一个按键弹不出来  你看看是不是跟我碰到的一样  如果不是按键问题  把键盘卸了看看  是不是还是一样  我怀疑就是键盘或者键盘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先把系统重装一下看看,有可能是系统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麻烦看完行么 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系统重装一样的,我上面都说了大哥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应该是键盘坏了,我遇到好多次键盘按键不回就这样,换个键盘试试。

网友:
可能跟显卡有关系吧

网友:
可能驱动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