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BS-2006辅助电源奇怪故障的维修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    一台航嘉BS-2006电源,额定功率200W,最大功率250W,使用P1014AP06和13007+13007+7500+339方案。上电绿线和紫线的电压都在1-3.5V变动,估计问题不大,拆开就看见辅助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爆了,翻转底板看见有个地方打火烧黑的,用小刀刮几下,将打火的位置刮干净,测一下旁边的元件没问题,就以为只是电容的问题,换了再上电一个鸟样。只能耐心将辅助电源的元件一个个地测一下,没发现什么问题,再将小电容和二极管都拆下测量,感觉没事,就怀疑是P1014AP06的问题,但手头上没配件可拆(想省钱,不想买),就放到一边没修了,想等有这种电源拆再研究。
   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83203-1-8.html,里面说的也是辅助电源电压不够的问题,用的芯片也一样,图纸差不多都一样,就是图中DY6的二极管漏电,于是灵光一闪,立马翻开这个电源拆这个二极管出来,此板中的编号是D7,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正常,正向500多,反向无穷大,感觉没辙了,但想想已经拆下来了,倒不如找个旧件换上去试试,原机用的是FR104,找个FR107换上去,上电,没想到辅助电压稳定了,紫线5.1V,绿线4.9V,上个硬盘,短接绿黑线,硬盘转了,其它电压也正常,终于修复了,看来眼见也不为实啊。

P1014AP06原理图

电源元件面图

电源底板图

网友:
学到了,可能是反向击穿,万用表量不到
要比较高的电压才行

网友:
这就是典型的电压跳变故障

网友:
要是我就可能查不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需要经验加耐心了

网友:
我觉得用数字表测量二极管是不准的,反向应该用指针表X10K测。

网友:
额,我的是数字表。,要是见到这种情况就惨了。。

网友:
个人习惯而已    如果你修过电视机就知道了 彩电里面见得多
数字表的二极管很多漏电都测不出来的     用 Ω档 顺便测一下 以求放心  就是转换一下档位开关的事 花不了多少时间

网友:
太大意了,听了永和的话后找出那个坏的二极管,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正常,用MΩ档测一下,果然漏电,阻值在200K左右跳动,以前用模拟表的时候就只有x1K或者x10K档,没二极管档,测得比较准,现在用了数字表,习惯了用二极管档测,没注意有这个区别,习惯上认为二极管档测过没问题就是正常,吸取教训了。

网友:
电子原件出现软击穿  是很难查的。

网友:
数字表二极管档小漏电测不出来,用电阻档加测

网友:
回去查查 我的电源也是这个问题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