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,IBMx200求助

楼主(2010-12-07):
    不管是进PE还是系统都不能重启,其它没有任何问题,只是不能够重启,可调电源上显示当我重启的时候,电流不会掉下去,所以不重启,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bios也刷过了,还是这样,没辙了,谁也遇到过这个问题?

网友:
大哥,你这是不可以关机 ,看下是不是所有的电压都还有

网友:
能关机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关机吧,我看到屏上以经关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现在到家里了,明天去看下是不能关机还是什么,如果是不能关机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系统我已经装过了,能确定不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兄弟,为什么要换南桥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是说所有的电压都关掉了吗,看电流表还有多少的电流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吧

网友:
建议你别换.要是换坏了.开不了机器.那客户可要让你陪机器了.

网友:
换个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来学习的!

网友:
没遇到过,找到问题说声,机器本来亮的,干桥风险很大的.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LZ你不是刷过BIOS吗?怎么还是BIOS的问题呢?

网友:
应该是BIOS程序出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