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resariov3000进系统蓝屏重启

楼主(2010-12-07):
客户拿来的本本他说是进不了系统,死机。硬盘。内存也换了就好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一样的,就是在那个滚动条那里就死了,我看是北桥的问题就去做了BGA装上本本不死机了 出来了进系统蓝屏在重启。我就在装了系统 后还是一样的。   问一下高手怎么弄

网友:
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,一般显卡的原因

网友:
加焊显卡看

网友:
我遇到过几次外挂设备的问题 一·无线网卡二·光驱。实在不行只能加焊或换显卡和NQ试试

网友:
显卡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要是独立显卡连显存一起干

网友:
显卡问题,,,,,,

网友:
支持5#的意见

网友:
杀显卡把....

网友:
这种显卡的问题大 能点亮 小心显卡挂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装WIN7

网友:
如果显卡做了不好,那么就是南桥的事!!

网友:
别乱伤显卡    懂北桥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蓝屏的代码是多少,楼主放个图上来看看

网友:
这款机子本来就是显卡的问题多,先干显卡吧

网友:
你还是先装个VISTA吧 如果不蓝屏了 在VISTA下把BIOS升级然后装XP

网友:
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,一般显卡的原因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22395-1-1.html

网友:
蓝屏重启,能看到蓝屏代码是多少吗?下面的英文有什么提示?

网友:
  怎么就没人说到点子上去,
  建议楼主去BIOS看下硬盘合适, 进系统蓝屏,我遇到过,
改下格式,  不行的话, 再重做系统

网友:
打错 2个字,硬盘格式, 楼主 试下我的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