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24V电压降到12V?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遇到了台DELL 显示器,高压板坏,高压板供电24V , 想直接改12V的通用高压板, 但如何把24V降到12V  ? 请高手解答,详细点。串电阻可以降下来吗

网友(点评):
告诉你最好的方法: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755442106

网友:
用个耐压高点的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,不用去降什么电压;如果实在要降到稳定的12V用个7812噻;直接用电阻串到地取中点电位也可以,但感觉上不怎么好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外行,24V降到12V损耗了:12VX2。5A=30W,散热片要多大才行啊。7812电流最大才1。5A啊。要用LM3512(三端12V,3A)才得吧。

网友:
不瞒你说 这个显示器上次就是换的高压板     用了半年客户又拿来了   拆开一看  高压板电容全爆, 套在外面的塑料因高温  全部烫的严重变形  ,基板也略微变形

网友:
测下灯管看有没有问题..把电容换的内压大点的.

网友:
串电阻可以降压 用二级管也可以   你电容都暴了  看下灯管是否老化

网友:
真头疼,,,,前几天一个aoc715s也是24v高压,,,,手上没有24v高压板,直接把一体板给换了

网友:
想把24V降压到12V, 加下一个LM2596  12V稳压IC, 电流3A, 足够高压板使用了

网友:
郁闷中 。。今天遇到了了LG的高压板坏了、最后还是换了版。期待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

网友:
看你高压条的体质了,要是类似494+MOS的结构,电容换成35V的问题不大,降压的话有个白菜DC-DC模块KIS-3R33S不错。

网友:
用LM2596-12可转,但所用电感不好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那天心情不怎么好,随便写了写,不要介意。

网友:
高压板 的电容换成35V的就行?

网友:
温度太高了  注意散热问题

网友:
有10-20V的高压条啊;淘宝买一打回去解决

网友:
用电源转换模块吧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7812就可以了 真要降到12V的话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,在高压板12V供电上对地姐一个1K的电阻(要是太大找个几百欧的)就OK了,修了好几个DELL的,都这么做的,全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