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全屏亮线,屏由暗变亮

楼主(2010-12-07):
遇到了一台杂牌显示器,名字没见过,现象是开机全屏竖着的亮线,屏幕由暗慢慢变亮, 换过驱动板,换 驱动板白屏,无亮线, 换过好几个程序都一样,换原来的驱动板,现象又一样, 请教下高手见过此现象吗?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。 本人没修好,给客户报屏坏取走了。感觉很遗憾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屏?应该是屏问题

网友:
忘记什么屏的  ?是个杂牌显示器  15的屏    烂烂的  别人改过高压板, 我换了个驱动板没好就让客户取走了   只是这个现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  所以请教下大家  看见过此问题了没?

网友:
没遇到过 我想应该是他屏的问题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都是按照屏坏处理的!现在我也很头痛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还是程序不对,换个通用驱动板烧下屏的程序试下,或者代换下屏试

网友:
你为什么不换你的屏试试呢?

网友:
用通用板先测屏啊,如果确定板程序正确,那就只有是屏啦,像那种机子基本屏是到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