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头一次开机进系统都正常,不拔电源再开机就不亮了,谁能给个思路!

楼主(2010-12-07):
HP V3000本,头一次开机正常,关了机,不拔电源插头在开,不亮。只能拔掉电源头在开机就能亮了,进系统怎么玩都没问题。裸板测也一样。BIOS 放电也一样,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高手给指点下,

网友:
我认为可以先查下系统供电芯片和周围电路 在看看IO EC NQ  你的先找分图纸 然后坐下来慢慢查

网友:
不亮,是能开机屏幕不亮还是按开关没反应开不了机?

网友:
问的太含糊,不开机原因太多。老规矩,测试几大工作条件再说

网友:
看电流到哪了啊,主要测哪啊

网友:
没见过
但根据推断应该是电容充放电问题

网友:
问题都没讲清楚。不亮是怎么不亮啊,是不能触发,还是。,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