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没图纸怎么修?

楼主(2010-12-07):
请教各位大哥,每次遇到没图纸笔记本,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当然修好的就更少了,请问各位大哥有没什么好的方法?

网友:
因为你太依赖图纸啦  那样不好                其实我跟你一样   没图没心情修

网友(点评):
先把有图纸的机器(正常的)对照电路图测量数据,依据数据进一步理解电路的原理,达到熟记于心。电路原理大同小异,区别仅仅是控制芯片的型号,或者是将分离的控制元件(三极管、逻辑门等)集成于某一芯片当中了。

网友:
先看看,是什么症状,慢慢的缩小范围,然后查查相关电路中的一些芯片的图纸,根据芯片的图纸在慢慢的结合经验。最主要的就是要多跑跑线路,没有图纸只能跑喽

网友:
是有的新本,很难找到图纸啊,尤其是进水在保的本刚上市的,可头疼了

网友:
这是靠经验修得多自然而然就积累了

网友:
靠经验,按照别的机子的电路上电时序,其实基本一通百通。去推理。要底子硬,不然就是瞎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笔记本跑线有点难哦,很多信号都是走的中间层!

网友:
找芯片资料,拿芯片一样的图纸对。有时一个没图的板。找到的相关图就好多个。。这种芯片一个,那种芯片一个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也必须要有芯片的管脚定义,然后测电路跑电路。

网友:
是呀,要哽才是道理

网友:
是呀,没有图纸可就得凭经验修了

网友:
维修经验就是真理啊  没图的看到头疼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是不好跑啊,不过别的美好办法了,你可以去WWW.ICPDF.COM下载各种芯片的图纸,然后只能细心点慢慢跑线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