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

楼主(2010-12-07):
插上电有5V,3V只有2.5V,一会儿就全没了。断开3V后级,5V,3V,12V全部正常。查到这下班了,明天继续。也希望各位支招。

网友:
3v后边涉及到的电路很多,找起来要费点事儿了,不过可以用手先摸一下,应该有元件发热的

网友:
没图的话 用烧板法比较好  用可调电源 调到3V  接3V电感那  看那里发烫

网友:
只有慢慢查了,看短路在什么地方

网友(点评):
直接加3V电压,要注意电流的限定,否则烧下级的。不是很严重的电压被拉低,可以尝试主板用松香烟熏一下,最先化的就是发热的元件。

网友:
呵呵  慢慢查吧   看样好像短的比较轻不好摸

网友:
旭日150有个通病,CPU供电IC容易空焊。

网友:
3.3V涉及太多啊,烧吧,会快点啊

网友:
这也发出来啊,最起码有个大概了啊,修下去呗

网友:
应该是后级有短路。可以用电击法

网友:
不用心急,重点查看一下ICH/EC/PCMIC/CPU 温控、网上

网友:
烧吧,后几短路了

网友:
等待结果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支持2#的意见 期待楼主把它修理好 祝你好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