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用什么焊油和烙铁头?求推荐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用过好几种焊油,但都是普通的几块钱一盒,没发现好用的,总是焊接遗留的用天那水都不容易清理干净。有的还腐蚀烙铁头。
我用936,烙铁头从没耐用过,总是一两个月烙铁头刀口的就一塌糊涂不平整了,根本没法焊接tsop引脚。。。
有高手推荐么?

网友:
别人推荐的一定是别人喜欢的。
建议你多买几种规格的烙铁头,自己琢磨那个更适合你自己。
刀头 马蹄 尖锥 普通锥头

网友:
我一直用K 头, 用过及时 清理 镀锡, 我有时候也懒,时间长了,拿平口螺丝刀,铲铲, 如果你想 懒,我推荐你用 白色焊膏, 焊完后,用热风枪 对着有 焊膏的位置 加加温,用棉签直接吸, 不用清洗,尤其天冷,非常难洗,挥发还慢,指不定 就短路了,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问题!

网友:
我就是点蜡烛的杯具网友。。。。现在买了kingbo的焊膏 40块钱左右100g,够用n久了,感觉还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