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特2KW的UPS电池充不了电,其他都正常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我以前没修过UPS,对UPS的电路不懂。最近接到一山特2KW的UPS充不了电,这UPS是接4个24V电池的。查资料说,如果正常的话,插上市电可以在电池两段量到110V,我插不插市电都是量到100左右。我拆开板查到一个型号为G4PC40WD的大三级管开路了,可是手上没这种管可以换,检查到这就没法往下了。不知道哪位知道有什么代换的型号吗,像IRF640可以代换吗?还有什么思路可以提供给我的,小弟先在此谢过大家了。

网友:
不行,这种开关管一定要用等级或者比它大的才可以换,

网友:
你的机器是哪一年的,充不上电是充电板坏了,或者是电池坏了,G4PC40WD在电路中起功率因数调整作用,可以用G4PH40WD 25N120ND代换,还要查一下F3坏没有。

网友:
G4PC40WD,是IGBT

网友(2011-01-06):
查PDF看是NPN还是PNP,功率宜大不宜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