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934通电亮一下会显视一秒左右又没了。重开电源按钮舜间又可显视,立马又不行

楼主(2010-12-07):
LG1934通电亮一下会显视一秒左右又没了。重开电源按钮舜间又可显视,立马又不行。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新手上路,呵呵。哪位教下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群创的屏,灯管问题!

网友:
一闪即灭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估计是灯管接线的问题

网友:
高压部分的可能性比较大,灯管不良或者虚焊也会,电源带不起负载也会,只有一个一个代换了

网友:
电容,高压板,灯管。有的是因为电源板带不起了,要是换四灯的高压板上去,闪烁的话,那个换个两灯的高压条凑合着用算了。

网友:
这台有两个通病,一个是灯管爱虚焊,第二个是爱爆几个电容,好像还有一个45开头的多少的五脚芯片,高压的。爱坏

网友:
换高压就好了

网友:
先不管其他,测下电源、ON/OFF信号正常不。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机子十有八九是灯管或灯管接线断了

网友:
上面2根灯管换掉。

网友:
前天我才拿去修了一台,就是高压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高压板和灯管,高压板坏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亮下就灭,多数是屏里的灯管

网友:
灯管的面大点 高压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还是先考虑灯管

网友:
LG通病,拆屏换灯管,要小心呀。

网友:
拆屏焊细线

网友:
高压板不良,加高压板准行。我修了几台,想换那两个八爪,没买到,只好加高压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