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硬盘导致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有个客户拿个东芝笔记本来,说不能开机,打开看了下NTDLR文件丢失,要重装系统,拿出USB启动盘,从该设备启动,但是在进PE的过程中停留在滚动条那里一直那样,试了好几个PE都不行,PQ,PM,DM,都试了个遍,一进工具就黑屏了,什么信息也没有,MHDD,THDD发现不了硬盘,后把硬盘拆下,放到台机上,情况一样,最后用串口转USB口转接卡试了下都不行,但是拨下硬盘就都可以进入工具,以前也碰到这样的情况,当时是在DOS下删除分区后,才能进PE,但今天又试了下就是不行,最后给客户换了硬盘,好了,想请教各位大侠,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复吗?应该怎么样去做呢!

网友:
估计是硬盘硬件故障,没办法的话就只有换新的了

网友:
你试没试低级格式化?如果低级格式化不行, 那只有找厂家的硬盘修复软件了.

网友:
硬盘工具都进不了,怎么低格!

网友:
不对呀 进PE没硬盘也一样可以进呀

网友:
     建议换过一个硬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