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锋锐K431,机器不断电,

楼主(2010-12-07):
客户拿来时进水,打开一看腐蚀的挺厉害的,清洗干净不开机,测5v待机短路,把下管换了,待机电流偏高0.12A,不开机硬盘就转,电源灯亮,,但是按开机键能进系统怎么玩也没事,就是关机不断电硬盘还转,电源灯是亮的,请高手分析一下是哪坏了啊,怎么不开机硬盘5v就有啊,硬盘5V应当是开机后由待机5V转来的啊
关机不断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特殊,一定情况上5VPCU至5VSUS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,我觉得你应该先查一下动态5VSUS产生的条件,要么是这个转换管坏了,要么就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,如果有图纸的话,最好详细查一下吧,这样子的话太伤硬盘

网友:
查5VA电压转出来的5VS那个MOS管是不是击穿了。5VA直接过来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仔细看看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