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P250-50PNA联想品牌机电源不能带负载

楼主(2010-12-07):
在12V上加负载,就掉电压,电容和桥都换过了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12V滤波电容失效或12V肖特基坏

网友:
谢谢楼上指点,中间铝板上的半桥换过,滤波的电容也换过,未解决

网友:
如果300V  待机5V 都正常   换供电IC滤波

网友:
如+5VSB、3.3V、5V、12V、供驱动IC芯片电源电压正常的话,直接更换电源驱动芯片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的通病,故障率很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