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老死机

楼主(2010-12-07):
我的电脑东芝的.老是断电是的死机.要是不插电源和鼠标吧还能坚持半个小时才死机.要是插上就死机.但在网络安全模式下运行还没事.我的原来系统是vista的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还原还这样我就改了windows7但还是死机问题补充:

不是中毒.xp的改不了改到一半就卡主了.插电源电源死机插鼠标也死机.鲁大师检查过了30度.系统我都改了2遍了.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我都按装了还有鲁大师.驱动该更新的都更新了.温度检查也正常.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啊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你那机子是不是m系列的,如果是那就是通病啦,不过其实东芝的都那样乃设计缺陷。按通病方法去做就ok

网友:
这款机器建议先清洁其散热系统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