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2P开机无显

楼主(2010-12-07):
有台华硕G2P机器945G芯片组的,开机触发电流到1.8A左右就掉电,掉电后并自动触发再掉电
。用示波器侧内存的波形只有一段波形,应该是不过内存,不插内存开机时不掉电,电流停在1.8A不动。内存换了好几条,内存的供电.VREF.SPD.电压都正常,但是测不到内存的时钟,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止没有问题,北桥也换了,还是涛声依旧,无从下手了,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