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平显示器行管一条腿上的东西是啥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接收了一台纯平显示器,通电后黑屏,指示灯也不亮。拆机检测发现行管击穿。更换行管,在拆原来的行管是发现它的一条腿上好象套着一个环,环上还有几个刺,焊上去很难拆的。不小心把原来的行管的这条腿拆断了。也把这个环弄坏了。我把新的行管焊上去,没有十几分钟行管又烧断了。是不是和这个环有关系。本人修纯平显示器没有多长时间。我看行电路上好多元件的腿都焊有这样的环,不知道起什么作用。请同仁们指教。

网友:
套在行输出 管E、B极上的磁环其作用是减少引线上行频辐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没有磁环,会引起行管损坏吗。谢谢。

网友:
你看看电子 报合订本1990年19页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一般不会。
彩显的行管代换不要沿用彩电的思路!
主要看TON TOFF、HFE

网友:
他说带刺的肯定不是磁环,应该是为了增加焊点面积的铜环。
烧行管一般都有原因的,不找出原因你有多少行管换上去都会烧的。

网友:
他说的应当是那个磁珠,,

网友:
如果磁环能焊上去,说明不是磁环,但没有了磁环确实会影响行管的开关性能。

网友:
烧行管原因很多:电压过高、逆程电容、高压包不良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