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台IBM T20 系统很难装

楼主(2010-12-07):
每次装到一半就死机 要反复装很多次才装的上 我用过很多系统 装都是一样 装好了他就很正常了 也不死机了
死机

网友:
少见的问题
测测硬盘有坏道没有

网友:
检查下硬盘 内存

网友:
换光驱装有可能你的光驱读盘能力不好

网友:
检查硬盘又没坏道 换下内存 再不行就到PE里面把镜像文件复制到硬盘里面 在ghost里面直接恢复

网友:
再不行把硬盘拆下来 放到别的电脑上 装好第一步 再装去

网友:
是不是有坏道的 啊 或者内存 光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