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ELL1564奇怪故障--适配器供电时系统卡顿,电池供电时运行正常

楼主(2010-12-07):
求助:DELL1564奇怪故障--适配器供电时系统卡顿,电池供电时运行正常

      今天修到一块DELL主板(板号:UM3,广达代工),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:
      主板开机一切正常,各种功能都OK。
当只用电池给电脑供电时,系统运行流畅。
当用适配器给电脑供电时,不管插上电池还是不插电池,系统运行起来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。比如:刷新时画面像慢镜头,播放音乐也会变得一顿一顿的。
另外,电池的充电正常。
这个问题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,会是什么引起的呢?系统换过了,肯定没问题了。那就只能是主板了,但主板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症状呢?
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答一下疑惑,非常的感谢!

网友:
电源适配器   换个原装的就OK了   这问题我经常碰到

网友:
换适配器不行的话,查充电芯片和cpu核心供电芯片试试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侠拔刀相助,我这就去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朋友为我提供的思路。只是有一点很迷惑:电池供电时系统运行正常啊,那样看来cpu核心供电芯片应该能正常工作的呀?

网友:
这故障我遇过!是适配器的问题!后来换一个适配器就好了!

网友:
以前在DELL维修站做过一段时间,这种问题有几款机器都有,一般我们直接把主板和适配器一起换了。。。还真没好好研究是什么原因太没出息了

网友:
正在研究中,明天或许有答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