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焊接型BIOS转接座(临阵磨枪版)

楼主(2010-12-07):
编程器倒是买了,但一直想自己DIY一套转接座,还没准备妥当,收到一机器,怀疑BIOS有问题,没转接座啊,马上开工,凑合着先做一个用(所以嘛取个名叫临阵磨枪版)。
第一步:利用Protel99画好线路图。
第二步:排版打印
第三步:转印到敷铜板
转印好的板子
第四步:蚀刻剂蚀刻线路板
蚀刻好的板子
打孔,焊好排针,OK,完工。因为时间关系,还没来得及涂绿油阻焊,下次再说了,以后弄个正式版的给大家欣赏下。手机拍的,效果不好,大家见谅了哈。

网友:
哥有点看不懂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把BIOS直接焊到转接座上,这样有个好处,不会产生卡座式的接触不良的现象。再说嘛,可以节省很多的M。

网友:
太麻烦了,10块钱一个,不如直接买一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哥们,你可能没看清楚,这可不是PLCC32方形的。这个转接座估计市面上要卖150-180.

网友:
   高手   佩服

网友:
终于知道啥叫专业了

网友:
不是太懂,有时间了琢磨琢磨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等做出来试验好了,多做几套,我先买你一套怎么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块做出来才发现出了点问题,当时没注意看编程器里面的适配器资料,结果引脚设计失误,今天又重新设计了一个,明天试下再向大家汇报。

网友:
活到老,学到老,祝你早日成功啊。

网友:
很好玩,我以前也想过,但是一直都忙,都没空玩这些,转念一想。要是花1天时间来搞这个座子还不如花1天时间修机子,赚的钱可以买个好点的座了。呵呵。等哪天休息业余玩玩也好。

网友:
这种自制的,焊接个两三次估计铜线就会脱落了。实际是这样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不会的,要选好点的敷铜板,铜皮较厚,另外嘛,个人的焊功也是个关键,温度太高,或锡没化就强拆,就是再好的板子也会断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座子固然方便,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就用的卡座式的,但是也有个毛病,爱接触不良,其次DIY就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佳的使用性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“利用业余时间弄喽。要买齐一套,差不多要六七百块,而且还真不一定就齐了。

网友:
能发个做BIOS座的电路图出来吗??改天我也自己搞搞...

网友:
这个方法俺也做过,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不干胶的那张黄色背纸的光滑面上,然后利用热转印原理把图像鄱转到PCB上,再去三氯化铁,最终就成型了!不过打印时图像要翻转过来才行!这种方法也是对我们这种无法批量去定做PCB板的DIYER者的一种方法了!不过楼主做好成型后最好用女生用的指甲油给抹下线路保护!以免时长日久给氧化了!

网友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!

网友:
我以前也搞过,现在不玩啦。祝你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