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维修设备中,编程器跟示波器哪个更实用些

楼主(2010-12-07):
我们在日常维修中用到示波器,编程器。我想请问各位师傅们,相对来说哪个更实用一些,,一直想买个示波器,但是真正想到这么去用还不会。。所以发上来听听大家的意见。。哪个更实用点。。

网友:
编程器无可替代的吧。都买得起。
示波器不是每个人都买得了,耗钱。
编程器一定要买,示波器可选。

网友:
你还是买编程器好一点

网友:
也是这么想的,,买个编程器好了。。。谢谢大家

网友:
这就要看你修什么了,如果什么都修,当然是示波器了,其实编程器比示波器用得还要少。要是修LCD显示器,就搞个专用的,修修主板和显卡,就买个能写25,29,39,49的就够了,当然最好是580U了。

网友:
这是两种不同功用的东西,比如说我主要是修电源,那么示波器就更重要;而要修LCD显示器,那两样都要准备。
另外,现在示波器并不贵,国产100MHz的多说也就2000多,二手进口模拟100MHz的在有些论坛里1000都不到。

网友A:
不爱厨子的司机不是好护士

网友:
国产的那个牌子比较好呢?

网友:
个人见解——普源

网友:
当然是编程器,如果是修主板的话,示波器基本用不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爱厨子的司机不是好护士

你这个算灌水吗

网友:
10楼兄弟,不会吧,修主板示波器用不上。晕!修白电两样都用不上,修数字板,不管是数字电视还是电源或者主板,示波器都用的上,象万用表一样的,属于通用仪器。

网友:
国产示波器,普源精电的好些,应该是仿泰克的,价格适中,安泰信的档次低些,也还行,性价比不错。进口的泰克数字示波器是上档次的,但是贵。还有一个专门做高端示波器的,大家可能用的很少,那是有钱人或单位用的----FLUKE示波表。

网友:
感觉编程器比示波器实用做维修

网友:
编程器我已经有了,波波还没有。

网友:
我示波器用得多,但没用过编程器,示波器买二手的好,泰克、HP、岩崎、日立均可,光看做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100MHz 就够了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这句话有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
这句话有意思

我觉得示波器和编程器本身就不搭界,不能2选一吧?

网友:
两者都必需要。
要修主板,必备编程器
修精主板,必备示波器。

网友:
(有钱) 会用,不会用都可以买
选择性买(有一点钱) 会用一个
不买(没钱) 不会用

网友:
我也想买个刷笔记本BIOS的编程器,却不知道买什么合适

网友:
我示波器和编程器都有:
示波器: 泰克60M
编程器: TOP2007+.
主做工控维修用( 都是公司的东东), 自已很羡幕,但舍不得银子

网友:
一般故障都用不到 复杂的故障都要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