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一个问题,当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,就是不跑数,怎么修?

楼主(2010-12-07):
问大家一个问题,当电压都正常,时钟,复位也正常,就是不跑数,怎么修?而且电流又很低,

网友:
看BIOS是否有片选

网友:
先换个BIOS资料。 接着就只有量各总线了

网友:
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

网友:
复位正常的话CPU就开始发出寻址动作了     看下BIOS 和南北桥的通讯是否正常

网友:
那么要怎么测量BIOS和南北桥的通讯呢?说的简单明了些

网友:
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 有的BIOS版本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