弄不明白怎么就保护了

楼主(2010-12-07):
待机时测得LM339各脚电压:
1:4.6V。 2:0V。 3:5V。4:1.2V。5:0V。6:1.1V。7:2.4V。8:1.4V。9:0V。10:2.7V。11:1.4V。12、13、14:0V。
短接后TL494第4脚3.6V,LM339各脚电压:
1:0V。 2:4.2V。 3:5V。4:1.2V。5:3.7V。6:5V。7:2.4V。8:1.4V。9:0V。10:2.7V。11:1.4V。12、13、14:0V。
都搞不清5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,好像就是从2 脚跑回来的,很怪啊。
如果说LM339坏了,那么没有理由在不短接的时候2脚会变为低电平。
至于4脚,我看了一下电路,发现4脚的电压应该是固定的,短不短接对它没有影响。
有朋友能说一说,短接后PS-ON那边的电路是怎么影响LM339的吗?谢谢了。

网友:
楼主好像没有说电源是如何保护的(在什么情况下进入保护了)?

网友:
芯片各脚电压数据不正确,TL494应为16只脚,楼主只叙述了14只脚。

网友:
我想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,楼上的几位请看清楚了。
现在把TL494第4脚和地线接通,上电试机,TL494第3脚3.4V,14脚4.9V,8、11脚2.3V,12V黄线输出6.8V,5V红线输出6.4V,橙线3.3V输出2.6V。
好怪的电压,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TL494、LM339、输出电压线路的电容都已经更换,三个半桥也是正常的,故障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