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5K1T维修

楼主(2010-12-07):
今天修一SONY PCG-5K1T的机子,客户拿来时候说主板进液,所以就没上电了,直接拆主板,很快主板就拆出来,仔细检查没发现有明显的进水痕迹,量各电感也没有短路,于是就上电测试,插入可调电源,待机000,哇靠待机都没有,马上就开始查MAX8734的工作条件,(如下图)测得20脚有19V电压,VCC17脚供电也有,第6脚基准电压有5V电压,BST3 BST5也正常,ON3 ON5也有输出,条件都满足了,可就是不输出3 5V 先换个MAX 8734, 换好以后,插入电源,待机马上变成001,量3 5V电感也有输出,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,没想到一上电,问题又出现了,电流跑到0.43的时候就瞬间掉电,还要继续维修,开机的时候量个电压有没有都出来,量到到内存供电1.8V的没有正常输出,它用的芯片的MAX8632E(如图) ,上基地找来图纸,量MAX8632E的工 作条件,VIN17脚有19V电压,VDD 2脚和26脚AVDD都变成了3.3V电压,这肯定不对的,它应该要有5V的电压,直接断开PD11和PR128,上电量其电压,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,结果还是一样的,量22 2 26脚对地阻值,1000多欧,是正常的,那就说明是5VSUS输出不正常,于是就开始查5VSUS的输出端,查到它是由一个MOS管(PQ23)输出的(如下图) 量其G极电压3脚有5V,D级电压也正常,可S级就是输出3.3V电压,认为是这个MOS管坏了,对照实物图看下 ,到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,涛声依旧,看来还是有被拉低的地方啊,于是就用起了典型的电击法,直接拿个5V的电压对着PQ23的S级,试图把后级拉低的地方给打出来,不打不知道,电流达到2A以上,摸了好久也没摸到发烫的地方,于是就又看了下图纸,看下这个电压通往哪里,当查到PQ17 PQ24和PQ25的时候,心想会不会是这几个MOS管把它给拉低了呢 再使用点击法,当摸到那几个管子的时候,娘的果然有一电烫手,附上实物图, ,准备先量下这几个管子的工作条件,正当量的时候,发现这几个管子下面有轻微腐蚀的痕迹(一般很难看出来),靠,不用多说,马上换掉这几个管子,我们有块一样的料板,换好以后,上电,开机电流马上上去了,装好机测试一天没出现过什么问题(上面的图片是我换好以后的)哎,修机器的时候眼睛一定要亮点,会减少很多时间

网友:
我知道的有MAX 1999,别的我也不清楚

网友:
还有 不是版主

网友:
好象图纸跟你描述的不一样哦,图纸是+3VPCU连PQ17那几个的,而你却在+5VSUS上接5V烧,这个好象不符合你所说的那样哦。。。。请LZ出来解释下吧

网友:
它们都是从MAX8734发出的,所以我就查了下

网友:
楼主写的不错 就是进水机器没有好好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