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什么样的显卡可以同时使用3台液晶显示器?

楼主(2010-12-07):
谁知道什么样的显卡可以同时使用3台液晶显示器?还需要什么设置不?要价格不要太 高的。麻烦大家给讲一下。我查了半天了,都没有查到太多的资料!

网友:
估计这种显卡暂时没有的 弄个切换器就可以的 一拖N的那种

网友:
要使用视频转换器,,多口的

网友:
如果是要3台显示器显示相同内容,可用VGA多路分配器。

网友:
什么显卡都行 你买个显示器的那种共享器就行了

网友:
估计现在还没有见过呢

网友:
如果你是要三屏显示,那么现在的一些中高端显卡很多都能胜认.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不是要一台主机同时显示多个显示器,那样的话买一个分屏器就可以了,有一变三的,一变四的,一变八的。电脑城接很多显示器的,用的就是这个东西,几十块钱就可以了!

网友:
是要显示三个不同的画面吗?

网友:
我用的是一个2port vga switch  两个主机 一个显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