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波折维修一例!

楼主(2010-12-07):
DELL D620集成显卡,待机电流为0.01A,该机不插CMOS电池是自动加电,电流到0.05A,此时3VSUS,5VSUS1.8VSUS都已经出来,连+3VLAN也已经产生,网卡晶体已经启振,南桥和EC的晶体也已经起振,SUSPWROK也为3.3V,南桥的供电3VSUS3VRTC均正常,查RUN_ON一直无电压

南桥的供电3VSUS3VRTC均正常,查RUN_ON一直无电压,SIO_SLP_S3#也一直无电压,再查SIO_PWRBTN#也是一直为低电平,把EC这边的脚SIO_PWRBTN#翘起来,然后按开关键后测试发现EC引脚上的SIO_PWRBTN#是一直为低电平,而连接到南桥那边的SIO_PWRBTN#则有0V3.3V的跳变,(如果把EC这边的SIO_PWRBTN#翘起来后南桥那边还是没有电压的话那一半就是南桥出问题了)

看来问题还是在EC这边,怀疑BIOS,但是BIOS虽然有供电,但是并不参与触发,后找到时序图一个信号的查,发现SUSPWROK除了到南桥外,还接到了一个温控芯片,于是 量温控芯片那边的SUSPWROK
发现没有3.3V,而U268脚却有3.3V,量好板上这两点是通的,于是飞线过去,再开机就可以触发了,一直跑到机器点亮,然后测试,测试竟然不亮了,晕倒,拿回来一看果然是不亮了,电流跑到0.9的样子,怀疑由于测试的电源不好把EC5004给烧了,换了一个后仍然如此,测试SPI BIOS1脚信号有一点下拉的波形,但LPC上却没有波形,只有电压,再量CPU RST(插CPU阻值卡量的)为0.2V,正常板应该为1.05V,显然不正常,

于是量南桥的供电,发现南桥背后的一电容C285对地阻值只有60,但电压为3.3V,而好板有400左右,该电容上的电压是+3VSUS,加电烧南桥发烫,怀疑南桥有问题。就去拆南桥,竟然还是阻值60,晕了,后来继续加电压烧,发现EMC4000C有点发烫,风枪扫下来之后阻值正常了,先不装开机试试,电流跑到0.8几,不亮,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引起,于是找个相同板上的装上去,电流刷刷开始跑起来了,接屏就已点亮。

网友:
加了图片上去,这样更便于大家阅读!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可以再交流!留个QQ 86885956

网友:
好难理解,。不过写的很好。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SUSPWROK这个信号是到南桥的吗?

网友:
樊工 很少见你发帖了

网友:
好好学习 天天想上

网友:
楼主思路 有点乱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觉得不乱啊~!反尔写的很好。。只是板子。。没有在身旁。要不然对照一下就更好了。。更与理解。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