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(开机滚动条出现2次)

楼主(2010-12-07):
每次开机滚动条都出现2次 出现一次 黑屏在出现一次 然后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

有人说是显卡驱动问题 我更新驱动问题还在.

有人说系统问题重装了两个版本系统还是一样。

请高手赐教..

网友:
bios资料问题

网友:
碰到过,不过没有在意它。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!

网友:
根主板的关系大点,可以换下试试

网友:
装的新电脑,开始不是这样的

用了几天就这样

网友:
个人认为兼容性的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点,可能显卡与主板分别与别的型号的搭配下就知道问题所在啦。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的情况也有这样的,不光是台板,笔记本也有这样 的问题,都是滚动条在滚动的时候黑下,然后有出现,但我们这边认为这是正常现象,并不影响到使用,也没有出现什么其他问题,所有个人感觉,不必担心。

网友:
无关紧要的问题,,不需要考虑他,(问题在显示器、显卡和主板的bios,其中显示器和显卡最大可能)

网友:
与BIOS无关,既然已经到滚动条,就已经开始运行磁盘上的操作系统了。个人感觉与驱动有关,因为滚动条运行的过程实际上是加载设备驱动和系统文件的过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意你的话法!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一下。

网友:
与BIOS无关,既然已经到滚动条,就已经开始运行磁盘上的操作系统了。个人感觉与驱动有关,因为滚动条运行的过程实

网友:
主要是系统问题,用深度技术V9.0试试

网友:
在不行就杀毒软件试试吧,硬件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装个WIN7式下了   WIN7就不是没这滚动条呀  而且装WIN7还快点

网友:
WIN7 用不习惯啊

网友:
先远后硬,一样样的试

网友:
什么问题都没有,是装机配置的问题...自己去找...

网友:
装机配置的问题?
请大哥说清楚点好吗。。

网友:
AMD X2 245
技嘉 M52L SP3
金士顿DDR800 2G
七彩虹GT240 白金版

网友B:
BIOS的问题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驱动问题,你看下最近安装过什么新的驱动程序或是虚拟设备没。用过几天才有的,硬件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的问题
从装了系统还是一样啊

网友:
先系统(最好安装版的)不行换内存,再跑MHDD,换电源,换CPU........最后全都换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