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的机器一插上电源待机正常0.03V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12-07):
IBM T42的机器一插上电源待机正常0.03V,测板子上的5V3.3V有 正常,当按下开机键后,待机电流没有了,板子上3V 5V也没了 。拔下电源再插又正常,5V3V又有了,按下开机键又没了,求解?
电源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电感短路,如果没的可以换一下ADP3205或TB62501试试。

网友:
西芯盛科技安
的帖子
有电压短路引起的 。查各处电压的阻值。

网友:
查一下看哪里短路了。

网友:
保护了,T42就这样,应该有短路,先打下各电感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