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通用高压板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7):
一台15寸的液晶,屏是LG的,高压板和电源板合一的,想外接高压板,发现接口共6根,有ON/OFF开关控制线,GND地线,有一个标为VCC,应该就是12V,但还有两根都标有5V+的,不清楚这两根是干什么的,按理来说,控制线也是5V+,请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有的驱动板要用5V和12V,有的只用其中之一,外接高压板只接12V,ON/OFF开关控制线,GND地线就好了,通用的高压条多数没有调光功能,接了也白接

网友:
请问下外接高压板的话,原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是怎么处理的?是不是要切断那个电路啊?是从哪里切断的?

网友:
吧往高压板供电
场管拿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管子,芯片,高压包等体积大的都拆掉

网友:
把原板上高压部分如变压品,灯管接口,电容等 全啊取下!

网友:
3根线就可以了